华硕H81不触发 nct5535D的IO ...

楼主(2017-01-07):
华硕H81不触发 5535D  io.32脚 为0V  正常是不是应该30脚跳变 给桥 桥发出S3#高电平给IO IO内部拉低31脚 触发开机???

网友A:
不开机不代表开机电路的事情,你S3都没电压,是不是应该去想想待机条件是否满足了?

网友B:
先测开关针是否有高电平,IO 的RSMRST是否有3.3,触发开关后测量SLP-S3是否变高,再测PS-ON是否被拉低

网友:
现在的芯片都很找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测开关针是否有高电平,IO 的RSMRST是否有3.3,触发开关后测量SLP-S3是否变高,再测PS-ON是否被拉低

开关针有3.3高电平  IO RSMRST有3.3  触发后SLP-S3没有变化 0V  PS-ON 没有被拉低 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开机不代表开机电路的事情,你S3都没电压,是不是应该去想想待机条件是否满足了?

说实话5大条件  晶振一个0.02 一个0.81我感觉不好!!其他的都正常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开机不代表开机电路的事情,你S3都没电压,是不是应该去想想待机条件是否满足了?

S3 不是桥收到触发信号 才出来吗  现在应该是没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开机不代表开机电路的事情,你S3都没电压,是不是应该去想想待机条件是否满足了?

你说的 很有道理  我刚才无意见 触发成功了一次 但是断电再开就 不可以了。

网友D:
srtcrst有电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说实话5大条件  晶振一个0.02 一个0.81我感觉不好!!其他的都正常。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91264-1-1.html
自己看吧,光一个Z77就有这么多待机条件,是远程还没教还是说你根本没记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3 不是桥收到触发信号 才出来吗  现在应该是没出来。

桥待机条件都不满足的时候,你触发来触发去有什么用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 很有道理  我刚才无意见 触发成功了一次 但是断电再开就 不可以了。

图片挂了,我在这里和你说明:
VSB3.3
RTCVCC
RTCRST
SRTCRST
32.768K晶振
INTVRMEN
DSWVRMRN
DEEP_PWRGD
RSMRST
这是1155板子之后,Intel的待机条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rtcrst有电不

这个没测,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挂了,我在这里和你说明:
VSB3.3
RTCVCC

嗯 其实是我没学好  ,最近赶上个人问题有事  课没跟上学,,都看预习视频。哎 说来惭愧!

网友E:
s3 没出就不关触发电路的事了  南桥没有正常工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s3 没出就不关触发电路的事了  南桥没有正常工作

昨天补习了以下课程,对,你说的很对。今天再查桥的条件  肯定漏了哪里  ,五大待机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挂了,我在这里和你说明:
VSB3.3
RTCVCC

谢谢你的  指点  修好了 。换的晶振 谐振电容 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你的  指点  修好了 。换的晶振 谐振电容 电阻。

修好就行。

网友F:
RSMRST出来了没有!如果出来了!就考虑换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RSMRST出来了没有!如果出来了!就考虑换桥啊

这个出来了 IO的49 脚 有高电平。

网友C:
嗯嗯 谢谢 你指点  又复习了五大待机条件和4大触发  学习了 呵呵。

网友:
据ASUS售后说,这个芯片坏的很多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嗯 谢谢 你指点  又复习了五大待机条件和4大触发  学习了 呵呵。

客气的

网友:
都出来了!还不换桥更待何时

网友:
要学习怎样修台式机主板

网友:
专售华硕主板各种点位图

网友:
查VCCRTC RTCRST#  SRTCRST#  INTVRMEN  VCCSUS3_3  RSMRST#,32.768

网友:
再检测CMOS电路是否正常

网友:
太新了 不好找啊

网友:
有的板子没有RSMRST#也可以触发的

网友:
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待机条件,华硕的电阻名气太大

网友:
主要是要参桥桥的11个上电时序去一个一个分析吧

网友:
加焊桥吧 其他也没有什么好修的

网友(2017-02-07):
RSMRST  没有出来  考虑换桥

网友:
查此信号时序前面的条件

网友:
受益匪浅呀

网友:
看不明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