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40刷下就亮装上就不亮

楼主(2017-01-07):
E540刷下就亮装上就不亮 如题则怎么破 刷了好多都是这样的的问题

网友:
不是这个问题    没找到根本问题

网友:
都是桥问题多吧

网友:
裸板测试一切正常 装起来就不亮 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华硕的机器出这个问题  绝缘贴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哪里碰铁了,。。

网友:
可能外设有问题

网友:
肯定是其他部件有问题  比如触摸  .键盘之类的外设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  或者周围某个东东 受热正常了  冷却就不行  可以用烙铁拆焊试试效果如何

网友:
找问题能有惊喜的

网友:
要把一切可能都想到

网友:
这机最多的问题,就是放一下电就正常了!

网友:
换个BIOS 芯片试一下

网友:
这个机器问题真是多的!

网友:
插一个设备点一次,应该就能找到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