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780t-d3l rev4.0 有复位不跑马

楼主(2017-01-07):
技嘉ga-780t-d3l 有复位不跑马,各项供电正常,按着时序走。没有pwrok,图纸型号不太一样,前面两个信号都出来了,有个一样的主板,直接把这三个管子全换了,修复完毕,跑马正常

其实肯定是因为有一个管子不良造成的,水平有限,直接全换了,求分啊

网友:
修好了就是件幸事

网友A:
这个PWROK是谁给的啊 复位都正常一般PWROK也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PWROK是谁给的啊 复位都正常一般PWROK也正常啊

我看我这一张780t的图纸  去到了cpu的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前面两个信号都出来了是指?

网友:
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拆Q310就好了

网友:
全不全换 修好了就行

网友(2017-08-27):
技术不错的啊,现在修主板技术还是好重要的,我们修主板技术还需要提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