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n551j进水待机显存供电芯片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01-07):
机器是ASUS N551j 主板是进水的机器,主要进水是充电芯片和显存供电芯片处,把进水位置处理干净后,PQ8701击穿更换,更换后发现待机偏高显存供电芯片发烫,而且电感还有0.6v的电压,此时并无开启信号。为排除芯片本身问题,把芯片也换了(换了3个),还是一样。芯片发烫。芯片12脚是+5VSUS经过2.2欧电阻pr8705共给芯片,电阻1脚5v,2脚4v,把电阻取下或电感翘起待机正常,电阻电容也换过了,都不行,进水处理后开机能够正常使用,只是没有独立显卡。高手们帮帮忙,还有哪些问题会导致芯片发烫

网友:
看看看 混个脸

天意wx -4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华硕没图纸真是难分析

网友:
显卡的BGA里面进水短路不!!

网友:
显存换过了,显卡取了也还是一样

网友A:
PQ8701是上管吗?击穿可能显卡也挂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8701是上管吗?击穿可能显卡也挂了吧

是的,pq8701是显存供电的上管,显存全坏了。换了阻值是一百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Q8701是上管吗?击穿可能显卡也挂了吧

我把显卡显存全部取了,然后换了显存后再把显卡植株上去这个电感阻值依旧是100多,显卡供电阻值是4 5欧的样子。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显卡坏了,换显卡太贵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把显卡显存全部取了,然后换了显存后再把显卡植株上去这个电感阻值依旧是100多,显卡供电阻值是4 5欧的 ...

显卡阻抗是比较低的,重植后能正常识别显卡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阻抗是比较低的,重植后能正常识别显卡不?

嗯,我觉显卡也有可能是好得。不行,认不到显卡。在系统下,有个驱动也不对,好像是16什么PCI不对,论坛有个师傅15年遇到得和我的问题是一样,都是那个驱动,具体的明天发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阻抗是比较低的,重植后能正常识别显卡不?

嗯,我觉得显卡可能是好的。不能识别显卡,在系统下有个驱动也装不上,和论坛里有个机器一样的故障Xeon E3-1200/2nd Generation Intel(R)Core(TM)Processor Family PCI Express Root Port - 0101黄色叹号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06010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阻抗是比较低的,重植后能正常识别显卡不?

WIN8是这个

网友C:
拆掉显卡芯片看看还有没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掉显卡芯片看看还有没电压

一直都有,最开始我就把显卡取了

网友D:
短路吗 还是微断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短路吗 还是微断吗?

是的,就是图片上的症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