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932GW 通电指示灯亮微弱的光

楼主(2017-01-07):
收到此机的时候 通电指示灯微亮 开关没反应  放了一会 一切正常了  过了一夜 又这样了 电源板有12 。用809编程VGA识别不到芯片.

网友:
有高手来探讨下 指点下吗??

网友:
5v电容全换了

网友:
谢谢 指点 我晚上就换了

网友:
主芯片坏了吧,要不就是BIOS

网友:
如果电源板供电正常,就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感觉是电容的问题  电解电容全换了

网友:
电源板 带不起电压吗

网友A:
网上发个驱动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网上发个驱动板吧

根据朋友们指点电容你都换了  还一样。去找同行学习下去 嘿嘿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电容都很容易坏的 。。有些没外观坏的  也需要换的

网友:
没有修过这个型号的,

网友:
可能供电不足,也可能是漏电

网友:
  可能是电容 坏了

网友:
量下驱动板的1117-33输出电压多少。有没有3.3v。

网友B:
这个是换哪里的电容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换哪里的电容 ?

电源板上的电解,就是电源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换电源的5V电容,不行了再查3.3和附近的电容。

网友:
电容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主控芯片问题吧

网友:
最后电源 驱动板都换了 。才好。

网友:
供电正常么???一般这都电容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