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H2-LM5不触发求助

楼主(2017-01-07):
昨天来了一个主板,联想机,板号H61H2-LM5,来时不触发,U51这个USB供电转换管冒泡,2脚5VSB焊盘烧掉了,U36这个APL5932A  23456脚击穿,原本正常3V直接输出5V,EC发烫,换掉U51 U36 EC之后3V正常,但是仍然不触发,RSMRST抬高,开关脚到EC也正常,晶振没有起振,PS ON不拉低,桥是不是非常有可能挂了啊,桥挂了就没得意思搞了

网友:
USB烧成这样,也可能桥坏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坏了

网友:
USB数据线 待机3.3v打值看看正不正常

网友:
看有没slp信号返回,没返回就桥有问题

网友:
晶振没起振检查下vccrtc和rtcrst,晶振谐振电容,如果都正常应该桥挂了

网友A:
usb这块坏了的话 桥真有可能挂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sb这块坏了的话 桥真有可能挂了

恩,同行送修的主板,如果桥坏了就没得搞了,怕换完桥还有问题就亏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同行送修的主板,如果桥坏了就没得搞了,怕换完桥还有问题就亏死了

现在不是换完亏不亏的问题   是不值得换桥

网友C:
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上电前先测短路,如果USB短路就当料板了

网友:
晶振换下试试  还有谐振电容

网友:
H61的桥也不贵,换个

网友:
PSON你试一试飞根线过去强行拉低试试!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桥了!因为一般烧IO的话桥也有可能会坏的!或者你打一下PCI  A14脚阻值

网友:
H61咸鱼50块钱包快递,还值得修?扔掉算了

网友:
专售华硕主板各种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上电前先测短路,如果USB短路就当料板了

usb短路,一般都是必烧南桥.

网友:
换桥  看值不值

网友:
那个发烫先把那个换了

网友:
换桥啊  也不是很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