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

楼主(2017-01-07):
主板上电南桥发烫,烧机半个小时主机自动关机

网友A:
是桥坏了吗,还是网卡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桥坏了吗,还是网卡坏

桥应该是好的,网卡坏会这样吗?

网友:
直接把桥上面加个散热撒

网友:
3系列与4系列桥爱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桥应该是好的,网卡坏会这样吗?

网卡坏也会这样的,我遇到多的,开机看看网卡温度

网友:
82801GB的南桥爱坏

网友:
南桥坏好多

网友:
这个桥最爱坏了  故障率还不低

网友C:
你这个烧机半小时是开机状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烧机半小时是开机状态吗

是的,开机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网卡坏也会这样的,我遇到多的,开机看看网卡温度

手摸网卡没温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摸网卡没温度

那就不好找了,先从简单的做起BIOS设置关闭网卡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