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I7 D1 通病维修疑难问题!!

楼主(2017-01-07):
这机器通病就是3V 短路  小桥坏。。 换小桥基本都OK。。  可是,。我连续换了两颗都一样。。   独显供电不出来。。 CPU供电 内存供电。。二级电压 都OK。。
刷过BIOS。 求思路。。  现在触发电流到0.26 不动。。 哎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7-1-8 16:12):
各位兄弟 版主。。 放弃了。  运气不好。 今天收到的桥,装上去 桥是短路的, 还有一颗。。没心装了。。 成本顶不住了。。对不住了 谢谢大家!

网友A:
刚刚又订了两颗回来,再换换看吧。。 哎。。

网友B:
期待楼主下文
SR17E 17D买到很多是坏或不良的,上次订两片,一片短路另外一片半小时掉电

网友:
SR17E我换过3片都没整好,看见就头疼

网友:
战神也就这质量 哎

网友:
这个桥很容易坏呢  温度又高 不好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期待楼主下文
SR17E 17D买到很多是坏或不良的,上次订两片,一片短路另外一片半小时掉电

你这样说的我有点害怕。给人家打工,有时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说不清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样说的我有点害怕。给人家打工,有时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说不清楚

上次修机械师M510A桥坏订两片,其中一片打上没电上打阻值短路的,下来换第二片后咋弄都是半小时掉电.
好,前几天又遇战神换桥,就换半小时掉电的桥上去,果然又是准时掉电的,后来料板拆一个换上一切正常.

网友:
哈哈,我这里还放着一个战神的,不准备修了,一开始是按开关没反应,换了桥之后电流上去了,但是不亮又刷了BISO,好了,拿走之后,过了一个月,说是花屏,来我这试了大半天没事,又拿走了,没几天,过来说开机不显示,然后又焊了下桥,想给他再要钱,又觉得这电脑老是有问题,就没要,这不过了大半个月,又来了,有时候不开机,有时候开机花屏。  我都不想给他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刚又订了两颗回来,再换换看吧。。 哎。。

再换个试试吧 期待后续

网友:
再换个试试吧

网友:
芯片不良  好难做

网友:
这外芯片分正试板和加密板,但是都是可以开机的,你把你原来坏的哪个芯片,照个照对着图片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次修机械师M510A桥坏订两片,其中一片打上没电上打阻值短路的,下来换第二片后咋弄都是半小时掉电.
好, ...

网上的芯片,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全新的,是一个卖芯片给我说的

网友:
这本修了俩了 换这个桥  还有他线性3v上有个原件也好坏  楼主细插

网友:
这种芯片容易坏

网友:
0.2多不好说  看看转换电压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个桥换了2个新的 一个上去就是短路 另一个还是不正常 确定就是桥有问题换最后也没搞定

网友:
上次碰见一个换了3个桥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期待楼主下文
SR17E 17D买到很多是坏或不良的,上次订两片,一片短路另外一片半小时掉电

在哪家买的?发出来下次不在他家买了,有信誉好的商家,同行可以推荐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