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2000DM001 9yn164

楼主(2017-01-07):
硬盘开始识别慢 ,然后我就hdtune 测速 发现开头的地方速度都几m了特别慢,后面就正常了,测了两次都是,然后就发现电脑卡住了 然后强制关机再开 就卡住了 识别硬盘特别慢 过很久才过bios自检,进系统点我的电脑就卡住了, 学着在网上 买了个ttl线,寻思瞎弄弄,现在发现调试ttl都不行 发送和收到的数据不同步,问一下怎么设置会让ttl发送和接收一致啊

网友A:
你能搞的好,那就怪了呀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能搞的好,那就怪了呀~~~

别这么说啊 ,指点一下倍 也是个爱动手的人 就是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

网友:
波特率要选好,TX 和RX是不是焊接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