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戴尔E5410 版号09276-1有待机电压按开关掉电

楼主(2017-01-07):
根据客户反映这款机器开不了机,我用电流表测试电流在0.06-0.07之间有机电压。当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.6-0.7又掉下来了, 这是客户有反应说这款机器已经有半年没用了,据我考虑BIOS出了问题,我首先找到这款机器的BIOS ,这款机器有两个BIOS一个是2M ,和4 M的刷完后还是依旧,没办法老老实修吧,找的这款机器的图纸测量待机电压没问题,因为按开关有反应就以证明他的待机电压没有问题 ,保护隔离也没问题,只有考虑二级电压了,首先开二级电压的是15v受控于SLP-S3 ,去测15v很完整,只能测SLP-S3,发现这个信号出一下就掉了这时断定桥的工作不良,测桥的工作条件待机,时钟,复位,都正常,只有考虑到桥虚焊或坏了,先做个BGA吧,加焊后,在侧SLP-S3不掉了,电流明显上升一直到1.6左右这时按上屏线机器亮机,机器修复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