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苹果笔记本供电芯片maxim 15092g坏了,但是吹不下来,求教修过的大神

楼主(2017-01-07):
今天芯片已经到店,可以苹果笔记本主板有块芯片怎么吹都去不下来,求支招

网友A:
有块芯片怎么吹都去不下来??温度风力都正常 应该可以取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块芯片怎么吹都去不下来??温度风力都正常 应该可以取下

情况是这样的,芯片周围的锡都化了,可是就是取不下来,地下难道有胶水,还有,师傅您日常工作中遇到这种难取的无引脚芯片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情况是这样的,芯片周围的锡都化了,可是就是取不下来,地下难道有胶水,还有,师傅您日常工作中遇到这种 ...

有胶的相对难取  温度到了 可以推动下  动了就好取了 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胶的相对难取  温度到了 可以推动下  动了就好取了 ……

怪了,能给我个建议吗,我的风力是3,温度420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怪了,能给我个建议吗,我的风力是3,温度420

不要看这个数值   和设置 你设置420 实际不一定能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看这个数值   和设置 你设置420 实际不一定能达到

明天去设置到480看看,我这个风枪确实是不好,很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