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的怪问题 t621

楼主(2017-01-07):
版号

所以我更换了同型号的ec
从s5_on  开始之前的信号和供电 都没发现问题  (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 acin  lid ) 通电后s5_on用万用表测量 1.6v 用示波器测量看下图

我把ec脚的s5_on 挑起来还是一样

网友A:
把原来的EC引脚,焊盘清理干净焊回去看看吧,也许有奇迹。这种EC有时新的不一定好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原来的EC引脚,焊盘清理干净焊回去看看吧,也许有奇迹。这种EC有时新的不一定好使

把原来的焊接回去 果真好了  谢谢

网友:
真奇怪无解啊

网友:
还是发黑氧化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