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解决:各位兄台,能给个华硕P8B75-M LX PLUS的元件BOM文件吗?

楼主(2017-01-07):
今天修华硕的主板,发现12V检测电路附近的电阻坏了几个,
下到的点位图没有标注具体的型号、规格、阻值
好像点位图中没有元器件BOM问题导致
给各位兄台帮帮忙弄到
修好后发帖讲具体过程。具体电阻位置见下图圈中:

网友A:
楼主你直接@轩辕思天版主,让他给你点参考意见。你的点位图所有的零件规格都没有吗,还是就这几个没有,是PCB点位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直接@轩辕思天版主,让他给你点参考意见。你的点位图所有的零件规格都没有吗,还是就这几个没有,是P ...

兄台,在坛内下的点位图好像没有所有零件型号信息
不过问题已经解决,通过分析华硕H61的点位图知道了,
三个电阻是:2M  2M  11K

网友:
具体过程发上来学习哇

网友:
刚看完修好的贴 就看到求助的贴  下次这种情况修好了 可以在这个贴里面补充一下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台,在坛内下的点位图好像没有所有零件型号信息
不过问题已经解决,通过分析华硕H61的点位图知道了,
...

恭喜楼主修好,下载的点位图没有零件型号信息也有点那个了吧,还得靠自己啊。

网友C(2022-10-10):
h61点位图 可以发我一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