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1g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7-01-07):
有时候到LOGO掉电,有时候读取硬盘掉电,有时候用着用着就掉,有时候用很久也不掉,鲁大师跑分也不掉,,郁闷,,,,,求解

网友:
刷刷BIOS试下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BIOS容易坏 去官网分离最新版本刷上估计就好了

网友:
BIOS 刷了吗诶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了

网友:
查各路供电的是否正常先

网友:
这种掉电的故障不好弄,某一个小元件不稳定都会掉电,得有强大的基础才能修的好

网友A:
印象中记得是二级电压的问题,修复过这种机器,你查查二级电压。特别是G极电压。

网友B:
查PG 和BIOS  基本就这些问题

网友:
换CPU滤波电容,还不行就换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印象中记得是二级电压的问题,修复过这种机器,你查查二级电压。特别是G极电压。

比较认同你的观点,,,我感觉是某个三极管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PG 和BIOS  基本就这些问题

之前修过473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PG 和BIOS  基本就这些问题

之前修过4738的,是一个三极管坏,引起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