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54hr 的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7-01-07):
通电后自动上电  电流到0.3a 测量不出cpu供电  PM_PWROK_PCH  和  APWROK_R正常  稳定的3.3v  接着测量 H_DRAM_PWRGD 会跳3.3v-0-3.3v 但是跳的比较慢 6秒钟左右跳一次 重复 修这个H_DRAM_PWRGD信号 换了桥没有用   最后实在没办法 测量 PM_SUSC# PM_SUSB#  这两个信号都在跳的频率也是间隔6秒左右 但是ec发出的SUSC_EC#  SUSB_EC#非常稳定      只要把PM_SUSC# PM_SUSB# 这俩个信号任意一个断开  就不跳了 稳定的3.3v  接着把断开的信号再次补起来  只要断开 后面的任意一路供电除了显卡供电和cpu供电外  就会稳定的3.3.v 意思就是说 断开内存  断开 1.8v   断开vtt  只要任意一路 slp信号就不再跳   但是他们跳没跳 这个 H_CPUPWRGD  信号 用示波器始终没看到高电平 一直为低     有修道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A:
slp信号微短,坎后面取得哪些芯片,一个个查,对于隔着200k一下电阻的上拉也要查,200k以内的电阻对于信号来说还是太小,后面有短路也有可能吧信号拉低

网友:
看信号去哪了 相邻的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lp信号微短,坎后面取得哪些芯片,一个个查,对于隔着200k一下电阻的上拉也要查,200k以内的电阻对于信号 ...

PM_SUSC#从哪里发出来?SUSC_EC#从哪里发出?
回答      PM_SUSC#相等于 slp_s4#   看好只去往ec      SUSC_EC#是slp_s4#进ec后从ec转换出的信号 去开启内存  你们手上有这样的点位吗 打开看看 吧  别以为是个简单的问题

网友B:
我在等【迅维】版主 能否帮我解答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等【迅维】版主 能否帮我解答  谢谢

那就慢慢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