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 更换全新的显卡后 蓝屏

楼主(2017-01-07):
  期间 我加焊过显卡   加焊过显卡供电芯片   换过硬盘   换过内存条  换过cpu  做过win7gho   win7 iso    win10gho win10 iso    iso系统的话 我直接打 官方驱动   蓝屏代码   这只是一种蓝屏代码  还有好几个    0x0000000A      这两个是win7的  win10的蓝屏代码   有两个 irql not less or equal      和    dxgkrnl.sys   搞的头都大了

网友:
接着换显卡,这蓝屏信息是提示dx文件驱动错误。估计你还得显卡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 故障,,,,,,,,,,,,

网友:
哪里买得到全新的显卡?

网友:
安装着电池吗? 上次一样报错最后是机器内置电池坏了!给你个参考吧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把显存搞怀孕了(爆锡了),可能性很大,重新植一下

网友:
重新植一下可能性很大,

网友:
换之前什么现象啊?

网友:
更新BIOS看看啊

网友:
再换个显卡?

网友:
这个后来怎么样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硬盘模式不对造成的蓝屏,你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

网友:
换内存,换硬盘测试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接着换显卡

网友:
额 只有 一步步 排除  你觉得 代码看的出来问题吗

网友:
微软DirectX程序的驱动程序文件---这个驱动文件有问题是导致你这个蓝屏的罪魁祸首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接着换      找个拆机的

网友:
和我情况基本一样 不过我的代码是STOP :0x00000050 我更换过内存 处理器 硬盘 系统 没招 后来查询了蓝屏代码 说是内存 缓存 显存的问题就订了8颗全新的显存颗粒进行更换 现在 在更换中 对了 我的也是DELL N4010 真是难兄难弟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,或者显卡供电

网友:
估计买的新显卡有问题,或者显存有问题

网友:
刷BIOS了没?刷下看看

网友:
再换显卡吧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要大些,换个新的

网友A:
STOP :0x00000050  这个代码 我好像记得系统ghost完了  在去bios里改成win7 os  是win7就改成win7os  然后再释放
  你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TOP :0x00000050  这个代码 我好像记得系统ghost完了  在去bios里改成win7 os  是win7就改成win7os  然后 ...

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谢谢     win7 os在dellbios里是否有这样的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谢谢     win7 os在dellbios里是否有这样的功能

后来我换了 win10  系统  修复了directx   稳定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