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显卡爆珠的事

楼主(2017-01-07):
最近都怕上BGA了,光在爆珠,每次加焊北桥都是中间融化了就不敢再加温度了,桥的四角边边都没有融化,怕在加温就爆珠了,不知道是我的BGA质量差了还是温控区设置的不对,今天加焊216-0728020 ATI的小显卡芯片就爆珠了,然后拆了一个旧的显卡芯片给客户换一个,结果拆下来一个角上的显卡芯片还没完全融化就爆珠了。太郁闷了,这个情况一般是我BGA温控有问题还是温控分区设置的不对啊,我的第一分区是165,二分区190.三分区225.4分区260度.一般到了四分区开始走了,走到235度左右我就会观察芯片有没有融化。然后暂停慢慢加温。焊台型号艾菲特ATF-500(这个BGA焊台同一块主板无铅的桥有时候是240的样子芯片才融化,有时候要250多才融化)我知道这个焊台是低端了点,但是也没这么差吧,我估计还是哪里我没做好导致的爆珠,有经验的师傅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A:
加焊显卡还需要等锡球熔化? 我这卓茂和你的曲线差不多第四段温度要少点,加焊个显卡只要确定是核心虚焊,并非焊盘虚焊,温度走到 220度 等个1-20秒看心情果断停止冷机,做好散热从不返修。

网友:
用高温胶带把芯片贴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显卡还需要等锡球熔化? 我这卓茂和你的曲线差不多第四段温度要少点,加焊个显卡只要确定是核心虚焊, ...

这样试过   返修高得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试过   返修高得多。

保修一个月绝无可能 返修。除非 你修显卡硬要给人家保3个月,散热 又不做好。不改常转。 我干这些年 这样搞9成以上不返修。如果 你返修多肯定是你有些方面没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