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阻参数求解释2

楼主(2017-01-07):
这个电阻是0欧的, 0402是什么意思,求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:
0402是电阻的外形尺寸..........

网友A:
封装(通俗点就是大小)
有问题先百度,百度不行再谷歌,不行再发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封装(通俗点就是大小)
有问题先百度,百度不行再谷歌,不行再发贴

好的  谢谢 下次知道了

网友:
看你注册时间这么早,又是迅维学员,你问这个问题,不怕老师来打你啊。

网友:
是电阻的外形尺寸,单位是英寸。例如0402就是长0.04英寸X宽0.02英寸换算成mm大概是1mmX0.5mm

网友B:
这些在迅维的基础资料里都有 你可以找个看看

网友:
0402——电阻的尺寸参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些在迅维的基础资料里都有 你可以找个看看

好的  谢谢版主

网友:
0欧姆 可以直连  0402是大小

网友:
以前只知道是0阻,后面的现在知道了

网友:
0402笔记本电阻最常的封装大小了。还有0603等等

网友:
封闭尺寸   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