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是哪里坏了

楼主(2017-01-07):
屏幕发黑,颜色不正

网友A:
楼主电视是何型号?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电视是何型号?......

康佳LED32F2200NE

网友B:
背光不均匀,,可能背光灯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背光不均匀,,可能背光灯有问题

支持,背光的可能性大........

网友C:
明天拆机看看背光,可是从淘宝看了下,这个电视只有上下两条背光

网友:
屏体坏,不是背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明天拆机看看背光,可是从淘宝看了下,这个电视只有上下两条背光

静待楼主的佳音...........

网友:
从图看,换逻辑板看一下,如不变,要考虑屏边板上的卡符。你取掉屏线,如白屏均匀,背光没问题。

网友:
进水了吧,背光有瘢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明天拆机看看背光,可是从淘宝看了下,这个电视只有上下两条背光

那背光前面的那几张膜可能不平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背光前面的那几张膜可能不平整

灯条没问题,你说的导光板也没有问题,机器没有进过水

网友:
逻辑板,好像是灰度信号电压不正常吧?

网友:
擦一下屏线接口,估计会好。

网友D:
拆开看一下中间的灯珠是不是亮度不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拆开看一下中间的灯珠是不是亮度不够

看了,灯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