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3-551G拆掉显卡能显示 但是卡LOGO 求大师指导

楼主(2017-01-07):
ACER V3-551G主板AMD 独立显卡 ,板号是Q5WV8 LA-8331P REV 1.0 ,按开关上电到1.5左右,不动了,感觉显卡不过,用风枪吹一下显卡,接上屏,故障依旧,,,试试能不能断开显卡供电,看看是不是能用集显,电流小了,还是可以跑,结果亮了,激动万分,心想这个不就是来送钱的吗。马上装机测试,螺丝都上的好好的,装上硬盘想进系统试试其他有没有问题,结果悲剧了,卡LOGO,,,,,,,,,,只看见ACER标志,定死在那,按键盘没有用,重启也不行,没有思路了,找了个BIOS刷了,换个CPU试了,还是一样,,,,,求大神指导下,,,这个机器能不能改集显?改了集显也要刷集显BIOS吗?

网友:
把桥的配置电阻改下,记得三星有款机AMD平台也是这样,要改桥的配置电阻使板子变成集显,图纸搜索UMA之类的字眼。

网友:
表示没搞过

网友:
应该还是切换电路改下

网友:
我这个奶牛一样一样的,搞好说一声

网友:
这电脑就是垃圾

网友:
我就改过联想的直接去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