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R用触摸板时,手指不动鼠标都跳动是不是毛病?

楼主(2017-01-07):
戴尔14R用触摸板时,手指不动鼠标都跳动,外接鼠标就正常。是不是毛病?

网友:
DELL的用的适配器不对会这样

网友:
触摸板清洁下?

网友:
毛病肯定是啊,你可以把键盘拆了试试

网友:
先装个系统试下,不行把外设全拆了。。

网友:
用原装适配器试试,

网友:
触摸板漏电了吧~

网友:
坑定有问题吧

网友:
有没有外接鼠标 或者触控出问题了

网友:
确实是适配器引起的,用的不是原装适配器。

网友:
那是供电电压引起的吗

网友:
重新插插试试

网友:
用电池会有这种现象吗?适配器地线没接吧

网友:
手指 不动鼠标都跳动肯定有问题,客户不接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