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 LX PLUS主板按F1黑屏维修

楼主(2017-01-07):
     手上有块华硕P8B75-M LX PLUS REV1.00 主板,表面故障为CPU针脚坏。更换座子后,能开机,但是会卡LOGO,在显示按F1界面后卡死,按键盘任何按键无效。
     果断上基地下载左右BIOS文件(0501版),刷入芯片后开机,结果提示按F1继续,按下F1后画面黑屏。
    再次更换BIOS文件,结果一样。
如图:

     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,想想既然能检测过内存,显示CPU,主板应该没有大问题,浏览基地帖子,发现这板电压检测容易出问题,先看看吧。
     找到12V电压取样位置,一测量,有戏,分压后电压为0v!!!!,旁边5V分压后是1V,果断焊下上电阻测量,为无穷大,用放大镜观察,同时测试了圈中的电阻,均不正常:

    通过分析H61的点位图,发现三个电阻的阻值是2M 2M 11K(分压上电阻)。天呀,哪里去找这个11K电阻。最后用10K代替,然后再给1K下电阻并上一个10K,分压后刚刚1V。
    看看成果:

   再将原来备份卡LOGO的BIOS刷回,正常开机,显示BIOS版本是0906.主板完美修复。

网友A:
大师  您1156针的座子,是用什么BGA换的座子

网友:
775针的座子,以前换,经常都换不成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师  您1156针的座子,是用什么BGA换的座子

我不是大师,当然是用CF360呀。

网友B:
直接5v分压连12v上去 搞定 还找啥电阻

网友:
看来基地很强大,资料齐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5v分压连12v上去 搞定 还找啥电阻

是啊,有时候找电阻比芯片还头疼

网友:
楼主的显示器好牛逼啊

网友C:
楼主的1K和10K电阻为何要并联?应该是串联吧...........

网友:
换座子要注意受热面积和事时间

网友:
H61、B75的板子不值钱真不需要费大心思搞,搞了也收不到多少钱,完事永不长久还来找你麻烦

网友:
高手啊不错缝隙的也好

网友:
上次换个1155的座后把CPU都烧坏了,楼主厉害。有换座经验教下

网友:
厉害,这种故障一直摸不着头脑

网友D:
楼主 你是怎么看华硕点位图的阻值多大,我看过好像华硕点位图都没写阻值是多大的

网友:
大师级啊,我一辈子没换过CPU座子

网友E:
至少第一个图是你修好后的图,因为上面显示的是CPU风扇错误。电压检测不对,不是这样的提提示。

网友:
这技术    出神入化了

网友:
上次,我也遇到过一次检测电压不对,进不了系统的板子,进系统就重启。

网友F:
修得很好,已加分,能分享一下CF360换底座的曲线吗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直接5v分压连12v上去 搞定 还找啥电阻

5V分压连12V上去的意思是不是把5V分压的反馈电压接到12V的反馈电压上去,因为这两个电压的反馈电压是一样的,让芯片误以为12V的反馈电压也正常了,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5V分压连12V上去的意思是不是把5V分压的反馈电压接到12V的反馈电压上去,因为这两个电压的反馈电压是一样 ...

恭喜你  答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你是怎么看华硕点位图的阻值多大,我看过好像华硕点位图都没写阻值是多大的

刚好月饼老师发了个FZ格式的H61华硕点位,上面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至少第一个图是你修好后的图,因为上面显示的是CPU风扇错误。电压检测不对,不是这样的提提示。

版主,你好。
实际情况就是这样:第一张图是刷0501版的BIOS后出现的状况,开机可以按F1,但按下后就黑屏
如果是原来0906版的bios,直接卡LOGO,虽然LOGO显示按F1,但是键盘没有作用。
写这个贴的目的是把实际的故障现象给大家参考,大家以后可以秒杀主板。望能给点下载分,先谢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直接5v分压连12v上去 搞定 还找啥电阻

我是业余维修,兄台是专业维修,图个完美。纯粹心理作用。
不过两个10k的电阻好找,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修得很好,已加分,能分享一下CF360换底座的曲线吗?

这个曲线就在论坛上,还被评为精华贴。关键字:1155 bga

网友I:
用一个10K不就好了吗  一定要11K 吗  有这么精密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至少第一个图是你修好后的图,因为上面显示的是CPU风扇错误。电压检测不对,不是这样的提提示。

版主,你好。
实际情况就是这样:第一张图是刷0501版的BIOS后出现的状况,开机可以按F1,但按下后就黑屏
如果是原来0906版的bios,直接卡LOGO,虽然LOGO显示按F1,但是键盘没有作用。
写这个贴的目的是把实际的故障现象给大家参考,大家以后可以秒杀主板。望能给点下载分,先谢了。
对了,第一张图我没有装风扇。风扇检测电路是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用一个10K不就好了吗  一定要11K 吗  有这么精密的吗

分压电阻是这个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1K和10K电阻为何要并联?应该是串联吧...........

并联后电阻由1K,变成0.90909,与10K配合后分压刚好1V

网友I:
笔记本里的分压,我都是搞差不多就行的。没那么精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笔记本里的分压,我都是搞差不多就行的。没那么精细啊

我是业余搞,心理作用而已。呵呵。

网友:
如果觉得有用,加点下载分哈。

网友:
手上一块同样是12V电压检测有问题,我是比较懒的,把12V分压电阻去掉,从旁边的5V检测那儿借一下。

网友:
技术太好了,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它还能显示

网友:
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.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曲线就在论坛上,还被评为精华贴。关键字:1155 bga

兄弟,谢谢了,我去看看。

网友G:
我说怎么5V还能分成12V或者是分到12V上,想了好久才想明白了。哎,大师们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,可苦了我们这些小小白了

网友:
没有电阻直接飞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我说怎么5V还能分成12V或者是分到12V上,想了好久才想明白了。哎,大师们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,可苦了我们 ...

你实地加远程   还小小白   我不打死你都对不起我自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实地加远程   还小小白   我不打死你都对不起我自己了

跟你们比,我真的真的是个小小白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我是业余维修,兄台是专业维修,图个完美。纯粹心理作用。
不过两个10k的电阻好找,

别说你是业余维修,连座子都换了,还说自己是业余维修

网友:
我勒个去  前几天修了一块一样的  刷了BIOS 好了2天 又老问题!! 没修好。。。原来是这问题

网友K:
如果说是电压检测出错这问题我也是直接飞。但是楼主是怎么想到去查这个12V 5V 电压检测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如果说是电压检测出错这问题我也是直接飞。但是楼主是怎么想到去查这个12V 5V 电压检测的?

查无可查,先拿这里下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别说你是业余维修,连座子都换了,还说自己是业余维修

真是业余维修,不然也不会像这样搞,以后还得请大家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别说你是业余维修,连座子都换了,还说自己是业余维修

就是,业余的,只会装cpu.

网友:
修了十几年主板,越来越不会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