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机不认电池

楼主(2017-01-07):
板号W930,认不到电池,也就充不了电,电池换过新的还是一样,现在修板中,查电池接口的5 6脚的SMB总线有3.2V电压了,4脚也有3.2V,按理说已经能检测到电池了,进系统还是提示认不到,系统换过,充电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过,EC也换了,456脚的电压都一样,就是认不到电池充不了电,哪位 能指导下会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刷个BIOS 试下

网友A:
我想不出来这和BIOS有什么关系,坛里也有说换南桥好的,信号都没到那里去 呀

网友:
和程序是有关系的

网友:
电池检测信号为低,好像去EC,二又受程序控制,你仔细排查下

网友:
检测信号是去ec的,ec程序刷下或换一个试试,

网友:
ec程序刷下

网友:
把ec换掉吧

网友:
batt_prs#不插电池为3.3,插入电池为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不出来这和BIOS有什么关系,坛里也有说换南桥好的,信号都没到那里去 呀

确实跟BIOS有关系,去试试吧

网友:
测试充电芯片的供电条件

网友:
应该先软后硬  刷BIOS看看吧 跟BIOS有很大关系

网友:
认不到,多半是IO那边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真的很难修的

网友:
EC程序刷一下吧  怎么和程序没关系呢?EC的GPIO脚都需要程序指定后才能发挥相应的引脚功能,程序不对功能自然也不能用

网友B:
与充电芯片没关系   与EC和BIOS有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与充电芯片没关系   与EC和BIOS有关

BIOS EC和桥的也刷了还是一样呢,EC也是换过的,我本来还想再换一个的

网友:
会不会是短线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真的很难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