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CF-AF5-MX AMD FM1架构 通电几秒断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1-08):
七彩虹的CF-AF5-MX  SERIES1.9 的主板,这种板是FM1架构,图纸都不公开,很难找到。所以这种板有时候很难修!

故障现象是通电几秒自动断电,再点开关,不触发,以为开关点的3.3伏不稳定,实际测试开关点3.3伏又很正常,找出这种IO的定义,

测试有关的脚电压都是正常,关键是发现自动关机后30脚的PWON#的脚电压一直是低的,而电源盒子24PIN的绿线脚由低变高的。仔细跑线发现24PIN的脚和内存槽之间有个管子,

它的D极接绿线,S极接30脚PSON#,想拆这个管下来测试一下,发现这管子不好拆,如果拆下来,那整个屋子都是臭味,算了,直接短接绿线和30脚PSON#点,触发开关开机正常啦。

这样操作怕关机不能正常关,特地进PE看看,正常进,点关机也能关机。收工!
最后附上本板BIOS: CF-AF5-MX Series1.9 C.A55T V19

网友:
这个位置三极管推测是起到电源绿线接口测试点引脚与io30脚pson工作信号进行高低电平互相同步转换作用本身控制级应该是连接到io30脚工作

网友:
这个管子损坏应该是ds级之间阻值开路变大

网友:
这样连接关机不能操作那应该就是io故障导致

网友A:
30脚PSON#与绿线直联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0脚PSON#与绿线直联吗

是的就是直连管子位置有点狭窄不好拆除非用尖头烙铁也不好操作

网友:
这里飞线应该在板子背面过孔进行操作比较美化

网友B:
这种管子如果用风枪拆下来,内存槽和ATX排插都会融化的很难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管子如果用风枪拆下来,内存槽和ATX排插都会融化的很难看。

是的不好拆除非选择风口直径小的风嘴

网友:
以前信步的AMD板子上遇到过,直接拆掉,用根导线直连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同感,台式机主板没有图纸有时候就很难修,已加分。

网友C:
楼主,原谅我没有看懂,像这样的问题我直接从IO30脚飞一根线到电源的PSON上可以吗?或者我直接短接那个小三角管的DS极可以吗?但是看你发的截图你那两个箭头指向的是内存插槽下面的两个点??

网友C:
还有楼主这种故障现像竟然没有按掉电来修,而是分别去量了IO的开机脚位和电源的PSON脚位,仅仅是经验还是有什么别的思路啊,这种如果按掉电来修岂不是到最后会很麻烦,无解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原谅我没有看懂,像这样的问题我直接从IO30脚飞一根线到电源的PSON上可以吗?或者我直接短接那个小三 ...

短接ds级要拆掉三极管才可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有楼主这种故障现像竟然没有按掉电来修,而是分别去量了IO的开机脚位和电源的PSON脚位,仅仅是经验还是有 ...

这里通电可以触发几秒自动断电推测与三极管损坏ds级仍存在一定电阻值大小有关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里通电可以触发几秒自动断电推测与三极管损坏ds级仍存在一定电阻值大小有关系

看楼主发的截图是连接内存槽下面的两个点?是这样的意思吗?内存槽下面有两个点一个到IO30脚 ,一个连绿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楼主发的截图是连接内存槽下面的两个点?是这样的意思吗?内存槽下面有两个点一个到IO30脚 ,一个连绿 ...

正是这样的。

网友E:
这些厂家注定都没法做下去了,因为电脑夕阳西下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些厂家注定都没法做下去了,因为电脑夕阳西下了。。。

三极管在这里设计是多余的d级推测还有连接上啦电阻连接5伏sb电压测试点工作

网友C:
内存槽上也会有点一端连IO,一端连PSON的,明白了,哪天找图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设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槽上也会有点一端连IO,一端连PSON的,明白了,哪天找图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设计

推测是amd英伟达芯片组上电时序设计内存供电工作输出也受io控制

网友:
台式机的板子 就是烦人 原件老喜欢藏在接口 槽子边上

网友F:
这个板子这个故障我也碰到过也是这样修的,也只能这样修,要不然全融了,或者拆了24pin,太麻烦了

网友:
基础扎实了,其实也不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板子这个故障我也碰到过也是这样修的,也只能这样修,要不然全融了,或者拆了24pin,太麻烦了

最省时的办法就是飞线拆掉电源接口太麻烦又浪费精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