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lx维修

楼主(2017-01-08):
故障现象:主板大多数风扇转一下停一下,有极少数会有显示,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的时候,测供电,就是cpu供电没有,然后我短接主板的绿色线与黑色线,让风扇不停,再测供电,发现cpu有供电了,发现北桥附近一个小电感没有供电,请问大师,这种问题如何解决??谢谢

网友:
什么样的小电感   发个图来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保护了,你要查CPU供电

网友:
发个图上来看看,你说的小电感是什么样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