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反复掉电重启

楼主(2017-01-08):
朋友一台A1278拿过来说用着花屏一会儿机就开不起了,我拿过来看了下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,不到一秒好像是却电压样,这款机子以前修过都是一个电阻变大了,可这个机子我换了电阻还是一样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呢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BIOS  刷刷试试

网友:
具体根据电流 排查下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,换了南桥后开机正常

网友:
后面发现不充电哟

网友:
不充电是充电反馈段线了连接R7502

网友:
先按时序分析修不开机和花屏

网友:
电阻我换了也一样

网友(2017-02-07):
都花屏啦  你就要看一下 内存或者CPU 那边喽

网友:
这个机器K90i 的板 有个pch 的通病。机器启动会黑屏有背光 换掉 pch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