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开机暗屏

楼主(2017-01-08):
       联想G40开机暗屏用手电可以看到英文字母!请问那位大侠见过此问题!

网友:
先调光亮度看看是不是键盘引起的  再换张屏幕  不是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主板了

网友:
查查条件吧

网友:
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正常吗

网友:
屏幕问题吧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,不行。再查屏供电

网友:
查条件应该可以修好的问题

网友:
屏幕问题,信号开启问题,电压转换问题,都有可能,建议送到专业维修机构检修。

网友:
查图纸根据维修思路来

网友:
谢谢,已经解决了,问题已经找到,拆了清了一下灰尘就OK了!

网友:
.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清灰。可以解决暗屏。好奇怪的说

网友:
暗屏 查下 背光开启的基本条件

网友:
屏的背光坏了

网友:
怎么这么其它?????

网友:
暗屏,查背光开启条件喽,查显卡条件是否满足,是否开启了背光,是否屏线故障,或接口问题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下吧,不行就拿到专业维修店去看下,别把电脑也烧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