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代螺丝柱短线怎么修

楼主(2017-01-08):
6代螺丝柱掉了两个 怎么飞线 第一次修这种问题 螺丝柱断线 屏幕不亮 5.6v电压测不到 开机正常 有没有修过的大神 请教下经验 如下图 完全没有思路 找个废板子 挂了半天 也找不到线怎么飞

网友A:
有一定的难度 刮开线 接线   找下点位对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一定的难度 刮开线 接线   找下点位对比

点位图没有线 怎么知道哪几个相连的 这种断线的没整过

网友B:
不知这个图可否有帮助,你刮开两头试下.

网友:
有了显微镜剩下的就是操作。我也不太懂,不过有图纸和点图辅助应该好飞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这个图可否有帮助,你刮开两头试下.

这个图可以 我试试

网友:
论坛有一样的案列  看一下吧 会有收获的

网友C:
即使可以看到 也不怎么好接   看的眼都花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知这个图可否有帮助,你刮开两头试下.

哥们 能不能知道这两条线是通到哪的 有一端线断完了 刮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哥们 能不能知道这两条线是通到哪的 有一端线断完了 刮不出来

这个可能要找高手才行,要PCB分层图才清楚,虽然有PCB图纸也搞不来.

网友E:
是到了考验楼主技术和手工的时候

网友:
需要慢慢刮开,看里面的断线。

网友:
最好是在显微镜下操作。

网友F:
楼主的放大镜不错!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!

网友:
不错,有的一拼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是到了考验楼主技术和手工的时候

搞不定了 当配件卖了 在哪就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的放大镜不错!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!

属于机械吧 我也不懂 凤凰的 店里买的 好像900

网友:
刮开线路上层才能接线

网友G:
有了这些,手工还要好啊,不行的话,就去实地找老李吧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42419-1-1.html这里也有图,自己看看

网友:
居然当废件...  不如自己练练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搞不定了 当配件卖了 在哪就废了

好吧,这也是种处理方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不知这个图可否有帮助,你刮开两头试下.

你好,可不可以把这个完整的图给我一份,感谢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你好,可不可以把这个完整的图给我一份,感谢!!!

我这个也用不起了,现在要收年费了,没续费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也用不起了,现在要收年费了,没续费.

看你发的这个图,很清楚   猜想会是收费的了

网友:
或者也可找片PCB 板把上层打磨看下线路吧

网友:
楼主的手机接一条线收100大洋,有的挣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这个图可否有帮助,你刮开两头试下.

想问这种带线的图能发一份吗?还是说点位图设置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好像下层没有断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了这些,手工还要好啊,不行的话,就去实地找老李吧

这手工补线,我只能佩服加佩服。

网友:
这个其实也不难,找一个坏的主板一层一层的往下刮,慢一点,刮掉最上面的一层,到了第二层看到一些线路跟你的坏主板对比一下就比较好弄呢

网友:
楼主参加迅维培训吧,这个手工基本技能了  说这么多,其实我一点也不会修苹果

网友:
这活手工好才能修好吧

网友:
无从下手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不知这个图可否有帮助,你刮开两头试下.

这种软件 是在哪里下载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即使可以看到 也不怎么好接   看的眼都花了

用显微镜看  不怎么费劲吧

网友:
断的线很多,手工太好才行

网友(2017-02-28):
刮开飞线了

网友:
慢慢刮开飞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种软件 是在哪里下载的呢

*GG词语*天技

网友:
有 银笔啊, 直接在 断线处使用 银笔连起来? 就像写毛笔字一样,,无需焊接 细细的飞线,,,,

网友:
这是6G螺丝孔走线 三个螺丝孔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这个图可否有帮助,你刮开两头试下.

小李飞刀果然犀利

网友:
正在学习中,不断看贴学习

网友:
刮板飞线,有显微镜好操作!

网友:
刮开飞线吧,没有好的办法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,修好说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慢慢慢慢的刮开就有新发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