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无声音,简单维修

楼主(2017-01-08):
型号;A1466
年限:2013
故障;机器无声音或偶尔纯杂音
这款笔记本这次没有认真看图纸,简单测试喇叭是好的,进系统图标是暗的,也就是无法操作标识,
排除系统问题,这个本小板坏的挺多的,在功放芯片周围找电容用手触摸无明显症状,
经验来的,直接换集成声卡,以前都是买小板,现在备主板比较齐全,找了个1502的料板
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声卡,换上去,故障修复,这个板没看图纸,纯经验,无任何维修难度
就是给大家提个醒,不用非得换小板,先看看料板有没有把,很简单,分享给大家!
给大家上图,有用就加分。图纸,点位,bios在后面。

网友A:
我之前一个A1466,小板的那边喇叭不响。阻值也正常,喇叭也是好的

网友B:
有杂音不出声一般换声卡都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一个A1466,小板的那边喇叭不响。阻值也正常,喇叭也是好的

单边看功放! 一个bga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杂音不出声一般换声卡都好了

嗯 这个简单 早期一般换小板了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  学习了

网友:
1502问题真多

网友:
声卡供电复位正常,到桥无断线直接换芯片

网友C:
声卡 是BGA 的? 要直球啊? 没钢网 用手推球 老火啊

网友D:
不换小板 关键要有正常的芯片 ……苹果的芯片一般备货不多

网友E:
换个小板 多快  这样修不是很麻烦啦

网友:
学习一下,楼主真棒,顶一下

网友:
加分    支持一下

网友:
给力,好经验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个小板 多快  这样修不是很麻烦啦

看价值吧,发货时间,运费等,有就换,没有就换班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换小板 关键要有正常的芯片 ……苹果的芯片一般备货不多

哈哈 我从来不备芯片,全备料板,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,准备一些PRO和air的板,一般声卡芯片都一样,air声卡板芯片一般在同时期pro主板上都能找到。不用非要订小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声卡 是BGA 的? 要直球啊? 没钢网 用手推球 老火啊

没有,直接焊上去都行,跟air屏暗通病bga一样,焊上去就行,你懂的

网友:
哇!!!真是好技术几分钟就搞定。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技术给赞哈

网友:
会修苹果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要是我直接换了

网友:
学习一下,楼主真棒

网友:
换小板花钱啊

网友:
苹果的 好难焊

网友:
表示苹果不会修   好高大上

网友:
不错,楼主思路清撒,技术好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,受益匪浅!

网友F:
顺着楼主这个也分享一个,1488装WIN10后耳机有声音,自带喇叭无声音,把盘格了直接装WIN10就不行。用BOOTCAMP重装一次就OK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顺着楼主这个也分享一个,1488装WIN10后耳机有声音,自带喇叭无声音,把盘格了直接装WIN10就不行。用BOOTCA ...

谢谢分享,支持一下

网友(2018-04-07):
这个简单 早期一般换小板了 好经验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顺着楼主这个也分享一个,1488装WIN10后耳机有声音,自带喇叭无声音,把盘格了直接装WIN10就不行。用BOOTCA ...

A1488??哪年的机器?

网友:
声卡没有声音的原来都是换小板或者连接排线好的,下次先换声卡试试了,不然成本太高。

网友:
楼主料板多才有得换呀,没料板的可能还是就换小板了,换芯片的可能也少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植球也要搞半天啊。

网友:
是的    这个声卡坏的好多

网友:
呵呵,一般没图纸的都是换小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