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2060wd 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高手

楼主(2017-01-08):
  问题  机子上电 按开关指示灯不亮 也不亮机  拆开机子 量了5v 和12v的后级输出 都有 然后就是 驱动板上的 5v转3.3v 和 3.3转1.8v 也有
      我就怀疑就是开关板了   果然 开关板上的开关信号被拉低了 其他按键3.3v正常 就开关按键的被拉低成1.3 拔了开关板电压就回到5v 不知道正不正常
    开关板上有八个稳压二极管 有一个二极管短路   拆了 找了个二极管换上  现在连1.3v都没有了
  上电 表笔接上对着按开关 开是0.75v 关是0v        有时候指示灯会自己亮起黄灯 按下开关键就灭了 再开就开不起
   真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A:
0.75V,是不是二极管接反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0.75V,是不是二极管接反了

怎么可能  没有接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可能  没有接反

啊  刚仔细一看 果然 接反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啊  刚仔细一看 果然 接反了

都是泪 昨晚上修的 太暗 没看清楚
    谢了  提醒我  不然我都没有注意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是泪 昨晚上修的 太暗 没看清楚
    谢了  提醒我  不然我都没有注意到

0.75V,就是二极管正偏电压

网友C:
二极管接反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二极管接反了吧

对啊

网友:
现在出新状况了   不接vga 黄灯量  接了vga 指示灯灭   刚接电源   补差vga  蓝灯亮的非常暗

网友:
又一步进展   原来是蓝灯led坏了   高压也坏了

网友:
  成功修复

网友D:
这个显示器用的LG的屏,通病就是灯管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显示器用的LG的屏,通病就是灯管坏。

这台比较奇葩   妈的 修的按键和高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台比较奇葩   妈的 修的按键和高压

修个显示器一波三折= =

网友E:
楼主二极管你也接反   要仔细啊

网友F:
开关板不接 能开机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开关板不接 能开机吗

不能的 必须开关按了才开机   高压坏的不亮也不知道有没有亮机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二极管你也接反   要仔细啊

我就是记得没接反才后来修的时候没去注意看

网友G:
直接把按键板拆掉,测下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直接把按键板拆掉,测下电压正常不

当时就是这么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