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,想增加手机维修业务需要哪些设备啊?

楼主(2017-01-08):
手机爆屏的,平板报屏的比较多,想增加手机维修业务 ,不知道具体需要哪些设备,谁能为我解答一下啊 !!!谢谢各位大家了!!尤其是想搞苹果系列的!!!

网友A:
想搞屏的话有整屏幕分离机、贴合机、除泡机和一些小件。要修主板的话旋风风枪、显微镜、硬盘和码片测试架之类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搞屏的话有整屏幕分离机、贴合机、除泡机和一些小件。要修主板的话旋风风枪、显微镜、硬盘和码片测试架之 ...

好的   非常感谢 !!!先记下,慢慢筹备!!

网友:
还有维修手机用的可调电源,跟笔记本的还是有点差别的,可以直接看ma电流

网友:
压屏机  噢耶

网友:
手机维修的东西比电脑多 一大堆

网友:
搞屏多的话,搞屏设备5件套。

网友:
1楼说得很清楚啦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讲的很清楚了

网友:
修屏挣钱,但地理位置要相当 好,修主板技术好,躲在家里把钱就挣了,我都是换总成屏幕,有贴合机太麻烦,一个不小心就报废了

网友:
换屏 要备个贴屏的

网友:
一个脑子就够了,最强大的设备。

网友:
要风枪,烙铁,主板架和各种折刀

网友:
手机维修投入挺大的吧

网友:
看你要修手机的哪个故障

网友:
手机分修主板功能还是修修外观及尾插

网友(2017-02-14):
要的工具 比修家电的东西多

网友:
还要刷机套件

网友:
嗯,需要显微镜,热风枪,电烙铁,等必备工具,如果可以上爆屏修复的工具

网友:
手机周边件也要带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搞屏的话有整屏幕分离机、贴合机、除泡机和一些小件。要修主板的话旋风风枪、显微镜、硬盘和码片测试架 ...

硬盘和码片测试架。。 是通用所有型号的吗?  可以改序列号改IMEI的意思吗?

网友:
还是修手机的工具多些

网友:
手机用的大大小小一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