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301a 开机灰屏,不显示,外接显示

楼主(2017-01-08):
机型:ASUS X301A
故障:开机不显,外接显
过程:换屏-无果,无屏线,量主板上的电感,无短路,板上南桥不短,南桥周围和南桥背面不短,南桥型号-SLJ8E,换新南桥,不开机,电流0.3A,再换一个废板子的桥,现象依旧
结果:把它原来的重新值球弄上,开机亮屏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我这纯属侥幸

网友A:
多搞几次板就变形没法交差了。

网友:
这本有点坑了

网友:
干合一的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搞几次板就变形没法交差了。

对啊,板子薄,没办法

网友:
板子太薄了  楼主也是 肯搞

网友:
我的哥厉害了

网友:
可能换的桥不行,原来的可能是氧化重植可以了、

网友:
应该是原来的桥虚焊了,而买来的板要么是坏了,要么是板子变形了

网友B:
集成显卡吗 。。这种桥好像不容易虚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集成显卡吗 。。这种桥好像不容易虚汗啊

对,集成的

网友C:
那你备货的桥  都是坏的啊!~~

网友:
买的是测试桥?

网友:
买的是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你备货的桥  都是坏的啊!~~

这也有可能吧

网友:
这板子还好了,不容易变形

网友D:
还没遇到桥问题的外接能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没遇到桥问题的外接能显

估计此机还有别的问题,只不过现象不稳定,期待别返修

网友:
这么厉害。。换的桥有问题吧 旧的吧

网友:
你换的新桥 是烂货吧,估计是淘宝买的 翻新的

网友:
换了2个桥 结果重植旧的OK  …… 你这概率

网友:
你这桥是在某宝上购买的吗?这么坑

网友:
胆子真大,我可不敢这么干

网友:
只能说现在的芯片水越来越深了

网友:
恩不错学习了,焊接的活也不好弄的,,收了几百???

网友:
i think that may be the CPU
all new Gen Intel is fault alot

网友E:
加分   支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加分   支持一下

谢谢你的加分

网友:
桥虚焊引起的??有点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