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不触发

楼主(2017-01-08):
接到一台笔记本联想G450 不触发拆机有待机电流0.017拆机测量3 5v正常  量开关电压竟然是17.8V这就不对了查图纸   顺着ON/OFFBTN#往下查 量到D42  3脚3.3V   2脚17V多肯定不正常这个地方电压是受Q23控制测量Q23  G极没有电压  EC_ON是EC发出来的 测量EC供电都正常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EC换过也是一样的问题  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

网友A:
开关那边没问题查EC的待机条件那个不满足

网友:
查一下上拉3V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刷一下BIOS。查待机条件都满足的话。你还是再查ec开关脚有触发动作没有

网友B:
查EC条件 LID acin 供电 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那边没问题查EC的待机条件那个不满足

EC 应该查哪些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EC条件 LID acin 供电 复位

EC 应该查哪些条件

网友C:
17.8V不用纠结,按下开关后开关电压能变为3.3V就对了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7.8V不用纠结,按下开关后开关电压能变为3.3V就对了.

按下开关就直接变0V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下开关就直接变0V了

按下开关松开哪里变0V?

网友:
   要不查查待机芯片条件

网友:
EC 供电 复位 LID AC_IN  开关高低高  RSMRST#

网友:
看着像是EC待机条件未满足吧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开关电压17.8V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下开关就直接变0V了

变0 才是对的,按下开关要有高低高变化去触发EC检测。  你有没有测量Q23 G极R261上拉电阻的那个+3V有吗

网友:
条件没满足  好好查下去

网友:
一个一个慢慢查

网友:
EC 条件不满足,才会变成19V 开关的,这个没事的

网友:
为什么17V度正常?

网友:
哪里短路保护了吧

网友:
测量EC供电不正常???先修待机 EC供电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帮助 机器已修好   这个机器 开关电压就应该是  17.8V   不加电是因为EC 的AC IN 没有电压 而ACIN是由PU102 发出的  测量PU102  1脚没有电压 2脚3.3V正常 3脚没有电压  这就不正常了 测量三个电阻最后发现是PR103阻值变大了 果断换上  开机正常

网友:
学习了,是EC条件

网友:
这个是开机之后才为3.,3的

网友:
我也在修这个,状况是和你一模一样,进水机,BIOS腐蚀的还剩六条腿。找了个同样的芯片上去不触发

网友:
还是得按照触发条件一项一项查吧

网友:
没有分了,混个分

网友:
不触发的机器应该还是比较好修,恭喜LZ修好了

网友:
看糊涂了哟

网友:
EC条件没满足,还没有高低高跳变。

网友:
真是有耐心啊

网友(2017-02-07):
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刷ECBIOS解决

网友:
这是仁宝典型的点火回路吧,电压是对的

网友:
变0 才是对的,按下开关要有高低高变化去触发EC检测。  你有没有测量Q23 G极R261上拉电阻的那个+3V有吗   EC 条件不满足,才会变成19V 开关的,这个没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