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V REV:2.0 待机0.03 不触发通病

楼主(2017-01-08):
华硕K43SV REV2.0  待机0.03  开关键有3V

网友A:
更换 EC 左侧 103 排阻   在触摸按键旁边 附上BIOS

K43SV REV2.0.zip

网友B:
哪个信号的问题?

网友:
我的待机也是0.03,无待机,换了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, 维修界的福音

网友:
这种帖子以后少发,不值得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个信号的问题?

更换EC旁边的排阻,就是因为桥待机好信号RSMRST#电平不正常.  准确来说是触发不上电 桥能收到上电请求信号,但是没有正常RSMRST#*相当复位差不多的意思*信号  桥无法清零某些模块.导致没有SPL_3#等信号的产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更换 EC 左侧 103 排阻   在触摸按键旁边 附上BIOS

通病帖下次加个权限 避免客户直接看到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, 维修界的福音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换 EC 左侧 103 排阻   在触摸按键旁边 附上BIOS

呵呵 华硕  真的不想多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病帖下次加个权限 避免客户直接看到

哦 好的 下次注意

网友:
学习了,好样的

网友:
华硕排阻们

网友(2017-02-16):
通病收集起来,记性差,修过的记不住。

网友:
做记号,华硕排阻问题多多,细心就少拐弯

网友:
加上权限吧,不然现在的客户都直接带料来让你给换下了

网友:
楼主分享这个不错以后见到这种问题可以秒了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

网友:
换了还不行

网友:
发表过的帖子还能加权限么?

网友:
这以后碰到这个机器可以秒杀了

网友:
这个,排阻也是无语 了

网友:
又是这电阻

网友:
这机器有通病的

网友:
LID_SW# 也是有个排阻容易故障

网友:
谢谢分享 省的以后从头查了

网友:
就喜欢华硕的排阻!

网友:
Acin oc信号

网友:
呵呵,谢谢楼主又知道一个通病

网友(2017-03-25):
还是排阻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