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样的示波仪维修笔记本好用点

楼主(2017-01-08):
什么样的示波仪维修笔记本好用点   想买个有知道介绍 下

网友:
200M的泰克

网友:
安泰信啊也可以啊

网友:
有钱 搞美国佬的泰克,没钱搞深圳生产的 普原 或者安泰信 之类的便宜货

网友:
我用的普源100M的

网友:
能买个100M的泰克,就很不错了。安泰信的会用了,其他都不是事。

网友:
100M的就行,当然如果有钱,那可能再先好点的

网友A:
我给你推荐,麦科信,我现在用的是TO1074,操控很方便,原来用的OWON,已经卖了。

网友:
或者普源的1074z,都是2000多,银子够的话在就上普源的2072A,pojie成3000m,性价比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给你推荐,麦科信,我现在用的是TO1074,操控很方便,原来用的OWON,已经卖了。

OWON的为什么卖了  有什么不好的呀  你的OWON是哪个型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OWON的为什么卖了  有什么不好的呀  你的OWON是哪个型号

其它功能都还可以,就是编码器易坏,好多都失灵了,受不了,型号EDS102c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给你推荐,麦科信,我现在用的是TO1074,操控很方便,原来用的OWON,已经卖了。

你的TO1074  200M的时钟波形 能测出来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它功能都还可以,就是编码器易坏,好多都失灵了,受不了,型号EDS102cv

70兆用起来跟100M的  一样吗   或者差不多吗

网友C:
買二手泰克或小日本的波,會比大陸的牌子好很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的TO1074  200M的时钟波形 能测出来吗

可以,就是非常不稳,已经严重失真了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70兆用起来跟100M的  一样吗   或者差不多吗

差不多吧,100M官方免费给升的,现在没这个优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不多吧,100M官方免费给升的,现在没这个优惠了

还能升100兆 这么好 的福利  搞活动时送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買二手泰克或小日本的波,會比大陸的牌子好很多

要看参数  一般示波器都不标波形捕获率  很底的  8W的波形捕获率就很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就是非常不稳,已经严重失真了,

我的DS1102E 也是这样 勉强能测出200兆正弦波

网友:
一般选择所测频率是示波器带宽的1/5。比如,测100MHz的,需要500MHz带宽的来测。当然,现在的示波器都带等效采样功能,如果测重复的波形,也能测到比示波器标称带宽高的波形,只是仅仅作为参考。另外,测不同的波形所需带宽也不同,比如,测同样频率的方波,就要比正弦波几倍的带宽才保证不失真,这是因为方波的谐波很丰富,频率比基频大好几倍。

网友:
好的话  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