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0-70-LA-B111P-rev 1A BIOS工厂板 无开机慢

楼主(2017-01-08):
联想Y50-70-LA-B111P-rev 1A BIOS工厂板  无开机慢

网友:
先下载试试 稍后告诉大家

网友:
Lenovo Erazer Y50-70 Y50-70Touch Y51-70 Y71-70

网友:
显卡什么什么型号的  显卡是多大的呀  楼主

网友A:
下过来是ROM 的格式能用么,打开格式都不对

网友:
刚好一台开机不显示,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了
不过,楼主的BIOS有小问题,刷完后,重启按F2进入bios程序,选择Boot→boot mode,把里面的UEFI改成Legacy support模式,然后Boot Priority改成Legacy First
不然不认机械硬盘,像类似这样的小问题,一定要告诉大家,否则大家刷完就会奇怪怎么不认硬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过来是ROM 的格式能用么,打开格式都不对

bios的格式rom是正常的,为什么要打开??又不是电路图,你是看错成电路图了吧

网友B(2017-02-07):
你这个刷了 关机自动重启,刷了其他的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刷了 关机自动重启,刷了其他的好了

这个到底行不行啊? 纠结

网友:
真是原厂的
我为发者。点个粘

网友:
我一台电流1.4不显示的下来试试

网友:
刷试试看。刚好有一台不开机

网友:
这个BIOS怎么刷不了哟。一刷都报错,

网友:
此BIOS测试过了。好的。谢谢。

网友:
刚刚测试可以用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不显示,先下来试下

网友:
先下试试!!!

网友(2017-03-16):
我来试试,一会告诉大家结果

网友:
亲测OK。开机也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