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求助 10.12装双系统 提示windows支持软件未能储存到所选驱动器

楼主(2017-01-08):
系统是最新的10.12系统到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未能存储到所选驱动器就会显示图片上的文字
下载完驱动以后就会显示!windows支持软件未能存储到所选驱动器!!  我已经遇到两台机器了 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吗? 很着急 所有办法我都实验了换好几个U盘也不行 跟版主遇到情况一样一样的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3533-1-1.html

网友:
放在本地硬盘不行吗

网友:
此故障目前还没遇到过,可以去问问客服,应该可以解决的

网友A:
1. 换个移动存储试试
2.降低10.12

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 换个移动存储试试
2.降低10.12

上次这个问题搞定了吗?关键下载的时候根本没有文件夹选项 关键分完区以后点击下一步后直接下载根本没有驱动文件夹选项

网友B:
U盘不能太大,最好是8G,大了会报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U盘不能太大,最好是8G,大了会报错。

你遇到过?换完U盘就hao了?

网友:
可以试试safe mode. 先插入USB,开机进safe mode. 进入 Disk Utility, 选USB,选format: MS-DOS (Fat), 点击erase。 完成后重启再试看行不。

网友:
U盘方面换一个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遇到过?换完U盘就hao了?

是的 ,我碰到过。你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换成10.11试试

网友:
看看U盘的格式。。重新格式化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