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437不触发

楼主(2017-01-08):
待机正常 BIOS刷了 就差干桥了  有修过的提醒下  已经解决了  故障不触发插电源自动开机  开机时亮机过LOGO就掉电 维修过程刷过BIOS 换过待机芯片 待机铝箔电容 都不行  没办法加焊EC 结果好了 捡到了  维修3个小时结束 附上自己的BIOS

网友:
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呗   什么牌子  供电什么的 正常吗

网友:
查下触发电路

网友:
触发上电查了吗?触发动作有没?开关-EC  EC-桥  桥-EC

网友:
多刷几个试一下

网友:
楼主已经修复 加焊EC

网友:
楼主是说开机自动触发掉电  后就开不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