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P6尾插只充电,不能连接电脑!

楼主(2017-01-08):
本人新手,只是对手机刷机知道点,前几天朋友说他的手机尾插只能充电,连接不了电脑,我也不是太懂,让他从网上买了一个尾插排线回来!换上以后,依旧是只充电,不能连接电脑,能不能给小白说下原因和解决方法!

网友:
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?

网友A:
测一下两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,看有没有异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两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,看有没有异常

小白可能不懂!麻烦你说一下用什么工具,怎么测试麻烦你了!如果异常该怎么解决?

网友B:
USB接口4根线,1根接地,1根VCC供电,还有2根是数据线,你现在能充电了,说明地线和VCC供电没问题。但是数据线呢?是否正常呢?

网友:
你先换根确定能联机的数据线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   数据线插着 打对地值  应该会有两根线的对地值是一模一样的 可能会相差 几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USB接口4根线,1根接地,1根VCC供电,还有2根是数据线,你现在能充电了,说明地线和VCC供电没问题。但是数 ...

数据线换过了,尾插也换了!是不是主板问题?

网友:
基本是主板问题了  不会弄 就送修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数据线换过了,尾插也换了!是不是主板问题?

你测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,一般直连CPU。如果阻值偏大,那基本是CPU虚了,如果正常,那基本是CPU或者别的地方有问题,具体什么问题,那只能是给专业修手机的搞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测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,一般直连CPU。如果阻值偏大,那基本是CPU虚了,如果正常,那基本是CPU或者别的 ...

好的,只能交给专业修手机的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的,只能交给专业修手机的了!

或者来迅维学手机维修,走上专业生涯的道路

网友:
先测对地阻值。。

网友:
U口信号查查

网友:
最后下份图纸分析充电电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 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

楼主分享什么了?灌水这么明显?

网友:
Usb数据通道打值吧

网友(2017-02-07):
华为手机里有个设置,可以选择是否仅充电、MTP、摄像头三个模式,是否是选错了

网友:
先要查供电,信号打值

网友:
尾插排线换过那就是主板问题了

网友:
检修主板上充电电路和USB信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