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98开机暗屏

楼主(2017-01-08):
客户的a1398开机暗屏,版号00138-a只找到了图纸没有点位图,有遇到过的吗,交流交流,可以一起赚钱

网友:
暗屏先查下 背光升压芯片的基本条件

网友:
z终于找到问题了,屏幕失水了,就屏坐最左边第一脚,腐蚀了,之前换的1398屏幕摔破的和这个不通用,也是没有背光。倒置判断失误。还有主板没有48v也是因为屏幕腐蚀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