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86 820-2915-A改集显后 求助问题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7-01-08):
820-2915-A  这个主板型号,有通病显卡问题,客户说能不能稳定一定的方法, 就改集显,和客户说了改了不能用Windows系统,客户同意了
现在的问题是 客户要用雷电接口用投影仪的功能,  插上线没有一点反应,   根本就认不到雷电芯片

求  高手们方法  ,和思路     还需要改几条线       谢谢  有解决的好高手分享一下谢谢        我  折磨了好久了 看线路越看越搞不清楚。

   解决后一定重谢,

网友:
求各位高手,给思路 和方法

网友:
之前改过一次,脑袋都爆炸了还没改好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起来太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