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修机器15分钟搞定 K4450

楼主(2017-01-08):
K4450 故障 开机0.4 调0.5 掉电,反复重启,,拆机直接刷BIOS ,,现在机器大多都是BIOS问题多
刷BIOS

网友:
BIOS解决了问题,够速度

网友:
是不是以后不管什么先刷BIOS试试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。。有水帖的嫌疑哦。

网友:
现在机子只要电压都出来 就直接刷BIOS 以免让费时间

网友:
这是问题我要修两天

网友:
可以附上正确的BIOS 资料

网友:
速度 够快。。。你的BIOS 最好也发一下,以后遇见 可以用一下

网友:
为什么我遇不到这种直接秒的呢

网友:
没有其他绝招了

网友:
你真够幸运的。往后估计就没这么好修的了

网友:
呵呵 现在很多机子都是BIOS问题 楼主捡钱了

网友:
楼主是在线刷的,还是拆下来刷的

网友:
反正现在大部分都是一显卡二BOI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