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5c奇葩加电

楼主(2017-01-08):
眼看就要过年了 我司也忙了起来 这有台联想G465C 都修了好几天了 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自己 已经修过了,反应是能听见进系统声音 但是屏没反应 接过机器测试 发现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在可调电源上 机器首先加电1.36 然后是13.7 1.38 一点 一点往上涨 一点声音也没有 量各大电感都有电 外接也没反应 显卡 桥 都干了 不行啊 有没有遇到过的 给请教一下

网友:
为啥过年了你要忙起来了。。。我这快过年了。连只苍蝇都没看到。

网友:
7 1.38 一点 一点往上涨 这个正常  …… 排查先和显示有关的部分

网友:
是不是清屏啊?我刚修了一台 G460E  刚开始也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裸板清屏 刷了一套BIOS  亮机 装起来后 原故障,再拆 COMS放电,OK,装起来不亮,再拆,拔掉开关,用表笔触发亮机,换掉开关线OK。装起来不亮....再拆,C壳那个螺丝不打  正常亮机......现在还在测试中!已经崩溃了

网友:
供电什么都正常就刷刷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