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nspiron 7420笔记本 CPU供电问题

楼主(2017-01-08):
修一台DELL inspiron 7420笔记本,开机电源灯亮,充电灯亮,硬盘灯亮一下就灭了。屏幕没显示,拆机检查各电感对地情况,发现CPU供电处的PL16电感对地电阻是0,拆下CPU测量对地电阻是(数字表二极管档)显示695,不知道这款本没有CPU开不了怎么的,反正是不安CPU就不开机,在此请教坛里的高手帮分析一下,是不是CPU坏了呢?谢谢了

网友:
电流多少?各大电压正常不?  这样谁也判断不了哪里的问题啊。

网友A:
你这都没法回复你,电流怎么样?

网友B:
这机器遇到过cpu坏的,你可以找一个cpu代换一下试试啊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遇到过cpu坏的,你可以找一个cpu代换一下试试啊!

我现在手头没有这个CPU啊,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测试?有一个HP 4421S的CPU,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试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现在手头没有这个CPU啊,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测试?有一个HP 4421S的CPU,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试?

原机是什么U  你有的这个4421S是什么U  ?

网友E:
你可以测下CPU电感 开机有没有出电压 现在的机器阻值很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可以测下CPU电感 开机有没有出电压 现在的机器阻值很低的

测过了,没有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原机是什么U  你有的这个4421S是什么U  ?

原机的是I7的U,4421S用的是I3的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都没法回复你,电流怎么样?

电流在1.2-1.5之间跳变

网友F:
几代的CPU,能不能上不知道,我也是醉了。

网友G:
你得先确认你打值点是否正确,装CPU对地值是很低,但为0肯定不正常,如果你打值没错,对地为0CPU肯定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几代的CPU,能不能上不知道,我也是醉了。

DELL 7420用的是I5-2410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得先确认你打值点是否正确,装CPU对地值是很低,但为0肯定不正常,如果你打值没错,对地为0CPU肯定坏了。

确定是0了,拆下CPU就是695左右了

网友H:
装上CPU为0就不对了,一般最少也有几殴的阻值,有没有测机的,换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装上CPU为0就不对了,一般最少也有几殴的阻值,有没有测机的,换下

确实是装上CPU对地电阻就是0了,关键是手头没有可代换的了

网友:
先换个U,在说

网友:
问题是手头没有这种U啊,不然我也就换了试了

网友:
如果是三代U的话阻抗 是很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