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1r4求救

楼主(2017-01-08):
开机开关灯没有亮,开机电流有时到0.9.有时一开机就到1.31,刷过bioss无果   各位大神说南桥北桥的都有头大,又没bga设备真是要放弃了看样子

补充内容 (2017-1-9 10:18):
问题已解决,最后把bioss又重刷好了怪事

网友:
遇到过南桥虚焊的哦!!!先换cpu  内存试试!!!

网友:
南桥坏的多,一般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八成北桥挂的多,刚换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

网友:
首先加焊南桥再说!这款南桥虚焊的多,坏的也有!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通病是南桥,先加焊下试一试

网友:
怎么有说南桥的又有说北桥的哎真是头发

网友A:
用风枪吹一下看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吹一下看看啊

风枪吹了不起作用三个都吹了还是没反应

网友B:
多刷两个试试,或查查其它条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刷两个试试,或查查其它条件。

试了几个bioss论坛里下的

网友C:
这机器遇到过的换桥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器遇到过的换桥好的

换哪个桥呢?

网友D:
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 所以我刷bios都是刷三个以上 不行就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 所以我刷bios都是刷三个以上 不行就停了

小弟我还是经验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