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21S笔记本不加电

楼主(2017-01-08):
HP 4421S笔记本上电不开机,所有灯都不亮,拆机,看图纸测PQ3场管3脚19.5V,1脚18.8V,4脚没有电压输出。
测PQ9  2脚(VCC1-POR#-3)0.5V左右电压,PQ11  2脚(ADP-EN)无电压。VCC1-POR#-3信号来自U9019(SMSC 1098)77脚,ADP-EN来自75脚。

测(SMSC 1098)68脚VCC0  +RTC_CELL ,VCC1  +3VPCU( 14 39 58 84 106 119 40脚),VCC2  +3V  49脚都没有电压

(PU8 RT8206B)上的5V VCC正常。

现在我想知道这几个电压都是来自哪里?接下来应该查哪里?有可以帮助我的朋友,没有图纸我可以上图!谢谢了

补充内容 (2017-2-17 15:49):
已修复,查3V电压时发现有短路的,经排查发现SMSC KBC1098R 3V电压脚对地短路了,拆下测3V正常,换SMSC后正常!问客户坏的时候的情况,客户说在插19V电源的时候看到静电和电脑放电了,之后就开不了机了。

网友A:
南桥容易坏 这个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容易坏 这个机器

南桥坏了会引起没有电压吗?

网友:
先查EC的供电哪里来的

网友:
上图看下。。

网友B:
还是EC吧  查查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EC吧  查查条件

EC供电查不到是哪里来的,所以请坛里的老师指导一下

网友:
有心啊楼主 ,你还是自己慢慢查 ,我是帮不了你

网友:
就按时序查充电芯片就好了

网友C:
  一般都好找,没,3,5v还是好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都好找,没,3,5v还是好搞

3V一般都是在哪里出来的?

网友:
好难的样子啊

网友:
哪位知道那个ADP_ID是多少V电压?

网友:
先把线性搞出来

网友:
好吧我再试试查一下,谢谢

网友:
先修线性3/5v。遇到过南桥拉低3.5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容易坏 这个机器

快加我QQ,我来告诉你2900608036

网友:
貌似没有公共点电压

网友:
adp_en vcc1-por#楼主追这两个信号到了哪里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