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1429黑屏

楼主(2017-01-08):
A1429(iPhone5)一直黑屏,不能开机。插电脑itunes认不到,爱思助手能认到处于DFU模式,但一键刷机到13%失败,提示无效的序列号,是哪里问题?进入恢复模式时屏幕由黑屏变成了灰屏,但LOGO出不来。

网友:
专业刷机时提示处于非正常的DFU模式,无法刷机。机子不能充电,待机电流0.08A不动。

网友:
电池电压是3.75V,这电压应该可以开机吧?现在充不进电。

网友:
硬盘坏了,发去深圳打磨硬盘,换一个硬盘就好

网友A:
爱思能认到,itunes认不到的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爱思能认到,itunes认不到的还没遇到过

青,取之于蓝而胜于蓝。怀疑是电池问题,充不进电跟硬盘应该无关。

网友B:
被爱思搞了一会后,现在itunes又能认到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5,按照步骤恢复系统,结果白苹果和进度条出来了,但进度条没有动一点点,卡在这里不动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被爱思搞了一会后,现在itunes又能认到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5,按照步骤恢复系统,结果白苹果和进度条出来 ...

这样会报错了的,看进度条看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会报错了的,看进度条看报错

会一直死在那里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被爱思搞了一会后,现在itunes又能认到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5,按照步骤恢复系统,结果白苹果和进度条出来 ...

这样看的话,硬 盘的可能性有点大

网友:
重点看下报错代码来分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看的话,硬 盘的可能性有点大

iPhone不装硬盘开不了机进不了恢复模式吗(itunes+usb图标)?

网友:
拔掉电池接口,待机电流0.04A,是不是大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Phone不装硬盘开不了机进不了恢复模式吗(itunes+usb图标)?

可以进DFU

网友D:
最后卡住的话,把WIFI拆啦,在刷机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后卡住的话,把WIFI拆啦,在刷机试试。

已经发到深圳迅维维修部去了。

网友:
机器收到了,第二个等待硬盘序列号无。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坏了,不排除CPU。只能换硬盘试,CPU在硬盘背面有可能会爆锡。

网友:
硬盘换了序列号还是认不到。CPU坏了。没必要修了。安排给你发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