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34 J93 820-00244-08 BIOS

楼主(2017-01-08):
A1534 J93 820-00244-08 BIOS
A1534 J93 820-00244-08 BAK.rar
文件

网友A(2017-09-09):
刷了不亮机
biosrepair1109
这个文件不可能不亮机,好机备份的。你要确定文件写入正确。
详情

网友(2017-10-23):
BIOS芯片比较特殊,BGA封装拆下来要飞线的;卖的那种转接线又特别贵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01-10):
引用 网友A:
刷了不亮机
这个文件不可能不亮机,好机备份的。你要确定文件写入正确。还没必要上传没用的文件的 。

网友(2019-06-27):
正常大小是8.00 MB (8,388,608 字节)你这个8.00 MB (8,388,672 字节)明显不对

网友(2020-06-03):
文件大小不对,而且 苹果的BIOS不是你从好机子备份过来,直接在刷给另外一台就能用,要解ME

网友(2021-02-21):
直接在刷给另外一台就能用,慢

网友(2022-06-15):
我的有个玻璃的芯片碎了。触发掉电。看不出是什么芯片。

网友(2024-03-03):
BIOS芯片比较特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