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卓手机充电电流大怎么办,时间长会爆吗?

楼主(2017-01-08):
这两天遇到个安卓手机,充电异常,显示充电,有时充电慢,可调电源5v充电时,晃动尾插有时充电70ma,有时充电电流700-800ma,换尾插后,进系统亮屏时500ma,屏幕灭时一直700-800ma,这手机不是快充充电的手机,一般情况下手机不是快充的手机充电电流在500ma,感觉这种情况是充电不受控制,像5V直接加到电池上的感觉,充电充满百分之百时,屏幕显示充电完成,用可调电源连接的话,在屏幕熄灭的情况下,显示还有充电电流220ma,都充满电了,怎么还有200多毫安电流,这要是充一晚上会不会爆啊,还是说手机充电器本身自带控制,用可调电源反应不出来?

网友A:
你能不能把电池取了 加稳压电源看电流

网友:
同意楼上电池去掉好判断一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能不能把电池取了 加稳压电源看电流

仔细看,加的就是可调电源,可调电源在手机充到百分之90多还有400ma电流,充到百分之百充电还有200多ma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仔细看,加的就是可调电源,可调电源在手机充到百分之90多还有400ma电流,充到百分之百充电还有200多ma电 ...

可调电源加的电 开机显示的电量并不准,不是按这个来判断的,只能说你正常使用有200MA电流

网友:
线性的充电方案最大电流是1A,开关电源充电方案是1.5A,一般安卓机采用的都是线性方案,700-800MA属于正常,你说的500MA的是老年机和起初的山寨智能机,用的分立元件充电方案,最大500MA电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