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 2407WFP

楼主(2017-01-08):
显示器有白光圈是屏坏了吗
显示器
DELL

网友:
屏线换一根,如果不行,就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九成屏的问题,点屏试一下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不正面照,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背光的问题 有一部份不亮了

网友:
基本是屏了 对方复用吧

网友:
背光的问题